[求助] 怎样减小振荡器自身功耗

楼主(2012-09-05):
上面是一振荡器电路图。怎么减小电路的功耗。电源电压在4.2-2.6之间变化。
求助啊。求助。。。感激不尽。。。。。

网友:
施密特触发器接电流源限流或者L做很长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的。。后来仿真。。将其L加大,功耗得到减小,后面的反相器在仿真的时候,也是L增大,功耗减小,但反相器L过大后,出来的频率波形上升下降时间太长,还有毛刺。为了得到较好的输出频率波形,反相器在4.2v的时候还是消耗17u的电流。觉得功耗还是大了点。。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可以使电路功耗小,输出波形好。

网友:
我想请问,做楼主这个结构时,要不要仿真电容的裕度,比如在(1±10%)C的情况下做仿真,那样频率会很大的改变,需要做微调电容或者有什么办法保证电容的变化带来频率变化不?

楼主:
回复 楼主:

    电容的变化确实会使频率发生改变。但这里我想要的是一个500k左右的频率,而且我的系统不需要很精确的频率。。所以我不需要做微调电容。但如果你的i系统对频率要求很高,可以考虑,或采用其他的振荡器结构。

网友:
為何不將OSC 電壓固定在2.6V.
目前你以i=v/Rext 方式控制OSC.
由P=CV
將OSC 電壓下降改變最大.

网友:
為何不將OSC 電壓固定在2.6V.
目前你以i=v/Rext 方式控制OSC.
由P=CV*2F
將OSC 電壓下降改變最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太能理解你所列的那个公式。我的理解是P= f * c * △v2  (  表示平方)。。。
电源电压没有定在一个固定值。。是由于我所做的系统是DC-DC转换器。振荡器作为其中一个模块,它的电源是由输入提供的。而输入电压是由锂电池提供的。锂电池的电压变化范围基本是2.6-4.2左右。。。

网友:
yes  p=cv*2 f (*2 表示平方)
Low operation current 要以平均電流計.
INV 4.2V 17uA 因為Peak current .
要先規劃Total operation current =? 既Max. V=4.2V , Imax=?
再訂I opamp=?  I bias(max)=V/R   Imirror=? (對Cap 充電). 這些電流不會因OSC之F 而改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你所列出来的那些电流基本可以称为恒定电流。而设计步骤也应如你所说的那样。但后面反相器的17u电流主要是由于短路电流引起的,而其他部分损耗在可接受范围之内。问题是怎样减小反相器短路电流,并使osc振荡波形较好(上升、下降时间不要太大)。

网友:
要先訂出你要求之Rise time and Fall time .
再以inv 之Drive 能力計算Size (W/L).
若以Peak current 計算.INV之Peak current .
還沒有Input SMT trigger 之電流大.

网友:
如果INV output 之Rise/Fall time 一直無法減少.
可能為SMT Trigger output Rise/Fall time 太長.造成INV Peak Current 太大.
必須以三級inv 串聯.接SMT out 之INV 加大 L . 使Peak current 下降.再以兩極INV 當Buffer.
此兩極INV Buffer Size  W/L .不要相同.避免Vtrigger 點相同.造成另一Peak current 太大.

网友(2024-04-12):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为什么L增大功耗会降低?是有什么公式说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