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p module formality 求助

楼主(2012-09-05):
采用bottom-up 综合,其中大部分sub module已经单独做过formality verification. 在做top module formality verification时由于太大了,服务器内存都用光了,跑不了。 该怎么做,请大虾指教, 谢谢!

网友:
这问题,没遇到过,学习,学习。

网友:
想问下,sub module如何加入top module formality verification的环境中???
就是sub module可以当做一个IP,那么如何将这个IP加入到top module的验证环境中去?

网友:
加了SVF文件没有

楼主:
加了,但我是直接把所有sub module综合时的SVF文件跟top 的SVF文件都读了进去,SUB MODULE单独综合时的层次结构跟SUB MODULE在TOP里的层次是不同的,这样直接读进去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在formality ug 里只找到这个“For each automated setup
file that you load, Formality processes the content and stores the information for use during
the name-based compare point matching period. ”还是不知道层次结构改变对工具是否会有影响,请高手解惑

网友:
最直接的升级电脑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解决了嘛?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也是sub module和top module一起做formality
但是在ug上没找到具体的作法,但是也是读取sub svf和top svf,然后再读取sub module和top module,
但是ug上没说明,感觉做起来心里就不是很有底~~

楼主:
我还没搞定,TOP综合优化掉的一些地方报FAILED, 照理说TOP的SVF里有这些优化的信息,应该能PASS才对.楼上的这样读SVF结果怎么样? 我TOP的网表有点问题,后面收动改了一下,请问这样会不会对FV有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动改的话毕竟还是不放心,读取svf文件还没试过。不过有人给我建议这个流程,由于现在项目的前端没做好,我暂时还没机会试这个流程。你可以试试,然后再交流下心得啊~~~

set_svf low.svf
set_svf top.svf -app
read_verilog -r ....
read_verilog -i ...
match
verify
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