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电路问题

楼主(2012-09-05):
LDO

LDO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简单的lDO电路的一部分,我想问一下,nmosA502管的Vgs一直是小于Vt的,也就是这个管子一直不通,那电压怎么传到LDO的栅端上去的,实际仿真时确有电压加载LDO栅上,电压是怎么窜过去的啊?

网友:
a pn junction between body and source

楼主:
那是不是可以认为中间的A502工作在击穿pn结的击穿区呢?要不然漏端电压应该是floating的啊

网友:
那本书上面也没写着低于Vth 电流是零吧? 趋近于零,小于零 但是它并不是零。
A502 这样接法电流很小,相当于是个大电阻。它和503(作为电容)构成低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