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开关电路中。怎样减小开关开启或关断瞬间的电流毛刺

楼主(2012-09-05):
在开关电路中。怎样减小开关开启或关断瞬间的电流毛刺?
知道的帮忙解答。被这个问题困惑很久了。

感激不尽。。。。。。

网友:
non-overlap and weak the driver's current capability

网友:
可考慮零電壓交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叫零电压交换。。。

主要是我的误差放大器有个使能端。这个使能端是时钟控制的。所以,时钟开和关瞬间,电源到底之间的电流会出现很大的毛刺。。。使得误差放大器动态功耗很大。

不知道我讲述的清不清楚。。。希望应用什么方法,尽量的减小电流毛刺。。。

网友:
当电流减小到0的时候再操作

网友(2012-10-11):
开通或关断的速度放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