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电源规划的问题

楼主(2012-09-05):
初学者,请各位大神帮帮忙!问题描述的不够专业,还请见谅!
P&R里电源网络设计需要同时设计电源环线和条线吗?
电源条是怎么连到电源pad上的?

网友:
同时设计电源环线和条线
一般是电源PAD连电源环,电源环连电源条,后端有相应的命令

网友(2013-06-15):
回复 网友A:
请问陈大:我该如何获取有关各金属层的最大线宽和电流密度信息,我用SMIC25的库,查看lef文件好像也没有这些信息啊。我是用PrimeTime PX估算功耗的,不知估算结果和真实情况之间误差多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