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2-09-05):
图中运放接为负反馈跟随电路后,负载为10k电阻。接3.3v输入,输出成了2.5V。接1.6V输入,输出为1.6V正确。为什么???

网友:
楼主图让人有些眼花缭乱。能简化吗?

网友:
这图实在是。。

网友:
这个输出级有个性,还真说不出什么。
楼主可以解释一下么?

网友A:
这个运放是这么用的吗?楼主哪搞来的结构?
我觉得这个电路是这样的,前面两级是正常7管放大器附加一个输出电阻,第三级上面两个管子是个电流源,和下面的P管构成源跟随器,作用是平移。
这样整完后输出电压范围是比较受限制的,上面有vdsat+vth+delta,下面也有一个vth。
楼主如果电源是5V,那用3.3V是肯定输出不了的(下面够,上面0.2+0.7+3.3/2>2V)
1.6V可以。

楼主:
这个运放是从别的芯片中抄来的,原图这样,运放结尾负反馈BUF,接1.6V和3.3V。
现在发现可能这个M4和M8管是耗尽型的,从染色层来看。

楼主:
结果如楼上所说,3.3V输出不稳定,稍微负载有变化,他的变化很大,而且返回到3.3V需要很长时间。而接1.6V很稳定。

楼主:
由于是抄别人的,所以结构肯定对的。

网友:
Pbias的电压是多少呀? 如果你输入调整了以后?

楼主:
Pbias电压都是一样的,不变,目前仿真出来是3.8V,电流很小200NA。我电压降低到3.5V,3.3V输出能好点。

网友(2013-08-21):
没有给出电源电压,所以不好分析。

网友:
你的VDD只有3.3V..input不能给到3.3 因为VIN必须 < VDD- VDS10(SAT)+|VTH3|

网友:
你的VDD只有3.3V..input不能给到3.3 因为VIN必须 < VDD- VDS10(SAT)-|VTH3|

网友(2014-04-30):
接1M电阻试试看。

楼主(2019-05-13):
引用 网友A:
这个运放是这么用的吗?楼主哪搞来的结构?
我觉得这个电路是这样的,前面两级是正常7管放大器附加一个输出 ...

前面投片过的电路。你的解释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