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菜鸟问题:什么是载频分量啊?

楼主(2012-09-05):
我以前是不是学通讯的,但是现在开始往这方面转了,自己在看通讯原理这本书,里面提到在调制后的信号里面会含有离散的载频分量,有些则没有,到底什么是载频分量呢,而且他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有些有,有些没有呢?
好多问题,请大家帮忙给我解答一下,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额,这个是一个随机过程方面的问题。对于随机信号,信号的功率谱密度就是信号时域上的自相关函数的的傅里叶变换。比如说BPSK,你算一下信号的自相关函数,再做傅里叶变换,就知道信号的功率谱密度含有连续分量和离散分量。离散分量就是载频分量。

网友(2012-11-05):
这个在模拟信号调制里面,很明显,AM和DSB信号就是很好的区分的例子。

网友:
嗯,其实载频分量就是你算出来信号功率谱上的那个delta。这个东西的作用就是在接收端可以通过载波恢复算法把载频恢复出来,做相干解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