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模块和开关电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见笑了!

楼主(2012-09-05):
电源模块和开关电源的关系是什么?比如DC/DC电源模块是不是就是DC/DC开关电源模块?电源模块是不是就属于开关电源?

网友:
DC/DC电源模块是指输入是DC,输出也是DC,具体是用开关方式还是其他方式不能确定。
DC/DC开关电源模块是指输入是DC,输出是DC,具体实现方式是开关方式。

由此来说,DC/DC开关电源模块是DC/DC电源模块的一个子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