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一个后缀为.DB的文件

楼主(2012-09-05):
今天一个厂商发给了我们一个版图文件,说是高压ESD的版图文件,全名是HVESD.DB,要我们加到芯片的整体版图中去,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请问这个文件应该怎么用cadence打开呢?难道是导出来的吗?求大神指教

网友:
lz难道不知道stream in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导入的吗?stream in当中的哪个呢?能详细点吗?谢谢,以前没接触过这个。

网友:
直接就是import,然后stream in 。就可以了啊,laker下式这样的,应该是默认的吧。第一次stream要注意库名和库的路径,还有tf

网友:
就是一个GDS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成功了,就是您说的这种方法,在stream里边一步步导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啊,长见识了,我说怎么和GDS文件的导入方法一样呢。

网友(2015-01-22):
你好,我现在也是碰到这个问题,但是我按照stream in gds的方法stream in ...db文件,但是没能成功。能麻烦你说一下具体的方法吗

网友(2015-02-25):
就是一个GDS
如果點選不到的話,在DATE TYPE + 一個*
就可以了

网友(2020-03-04):
thanks for your ans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