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算放大器设计的建立时间

楼主(2012-09-05):
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用运算放大器实习的负反馈系统,其简历时间是由闭环系统的主极点决定?还是预算放大器的主极点决定?
      谢谢了!

网友:
没心愿了

网友:
It's mainly determined by the close loop dominant poles assuming other poles are far from the dominant one.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路过打酱油

网友:
简历的时间?

网友:
是由摆率和开环时候的零极点相对位置决定的。可以用摆率和零极点的位置来分析计算建立时间。
但是本质上,需要分析闭环后分两种情况:
1,没有产生共轭极点,此时建立时间是由摆率和GBW的时间常数决定的,建立过程也类似与一个一阶系统的建立模型。
2,产生共轭极点,这时候的建立时间是由摆率和共轭极点的时虚部来决定的,实部代表衰减因子,虚部代表衰减时的震荡频率。
PS:单说建立时间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知道建立的精度才能说建立时间是多少,不同的精度对应着不同的最短建立时间相差是很大的。

网友(2012-11-08):
回复 网友B:

    牛人,顶。。。
对于一定的建立精度,建立时间主要取决于哪些因素,能否通俗点解释啊。。。非常感谢。

网友(2013-09-26):
回复 网友B:

   mark,改天请教下建立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答的 这么专业、、难道你是王全? 哈哈
  请问共轭极点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本强兄,别来无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分析很透切:  个人认为:1.运算放大器的建立时间分为两个过程:
                大信号建立和小信号建立;大信号建立主要由摆率决定Iss/CL(一般情况下,占整个建立时间的1/4);小信号建立主要由运算放大器单位增益带宽(GBW)决定;以上这些都能够根据具体运算放大器的建立时间进行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