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advisor自动修正drc问题

楼主(2012-09-05):
新手用dftadvisor处理一个设计
设计里面有很多寄存器,寄存器的复位端和置位段在scan模式下都必须连接到外部的control pin CLPR来控制对吧,这个相关设置dofile里已经定义了。
当然做DFT之前,这些复位端和置位段都是连接到各个function的复位和置为信号,所以这是一个drc的violation,dftadvisor会自动去加MUX的方式,用scan模式信号来切换寄存器的复位端和置位段到CLPR。

现在的问题是dftadvisor是怎么识别这些寄存器的复位和置为端需要加MUX呢,或者说tool通过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这个寄存器需要做这样的修复

发现设计里面有部分寄存器的复位端和置位端被tool自动修正了,但是有很多没有被修正,比较过被自动修正和没有自动修正的寄存器电路,结构上没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按理说都应该被修正才对,查log里看不到相关的这个信息,只是报出来插了多少个MUX,想不通为什么dftadvisor选择性地做了修复动作,实际上应该所有寄存器的复位端和置位端都应该做这样的修复电路

求熟悉这个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