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各位前辈,ic61无法打开版图的原因,有license

楼主(2012-09-06):
打不开layout是怎么回事呢?请教各位大侠,

I cannot open the layout view of any cells (for example, NAND2X1 in D_CELLS), as shown below,

“A Skill error occurred in function lxiMCVLayMenuTrigger”.

Do you know why? And how can I fix this problem?

The attachment is my CDS.log and error log when I close IC6141.

Note: schematic view can be viewed normally.

楼主:
为什么是附件就要交钱呢?晕
我把crashReport贴在这里了
startdate:Wed Sep 5 15:31:12 2012
crashdate:Wed Sep 5 15:42:34 2012
appname:virtuoso
version(#)$CDS: virtuoso version 6.1.4 11/17/2009 21:10 (sjfnl007) $
subversion:IC6.1.4.485
mem:184086528(total 50635108352)
user:??????
host:?????? (x86_64)
osinux
osversion: 2.6.9-78.ELlargesmp #1 SMP Wed Jul 9 16:03:59 EDT 2008 x86_64
xserver:NetSarang Computer, Inc.
xversion:X version:                11.0 (vendor release 3020)
qtversion:4.4.1
cmd: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483:24 1379:549))
cmd: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483:25 1379:550))
cmd: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483:26 1379:551))
cmd: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483:27 1379:552))
cmd: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483:28 1379:553))
cmd: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483:29 1379:554))
cmd:hiQuit()
cmd:hiDBoxOK(hiQuitDBox)
cmd:hiiSetCurrentForm('geSaveAllForm)
cmd:hiFormDone(geSaveAllForm)
warning:*WARNING* (DB-270001): Pcell evaluation for PRIMLIB/nbta4/layout has the following error(s):
warning:*WARNING* (DB-270002): ("times" 0 t nil ("*Error* times: can't handle (\"pPar(\\\"GT_PDL\\\")\" * 1000000.0)"))
warning:*WARNING* (DB-270003): Error kept in "errorDesc" property of the label "pcellEvalFailed" on layer/purpose "marker/error" in the submaster.
warning:*WARNING* (DB-270001): Pcell evaluation for PRIMLIB/pbta4/layout has the following error(s):
warning:*WARNING* (DB-270002): ("times" 0 t nil ("*Error* times: can't handle (\"pPar(\\\"GT_PUL\\\")\" * 1000000.0)"))
warning:*WARNING* (DB-270003): Error kept in "errorDesc" property of the label "pcellEvalFailed" on layer/purpose "marker/error" in the submaster.
warning:*WARNING* (DEBASE-102079): A Skill error occurred in function lxiMCVLayMenuTrigger
warning:*WARNING* (DEBASE-102079): A Skill error occurred in function lxiMCVLayMenuTrigger
warning:*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errOutInconsistentMasters',
warning:in tool[.partition] 'amsDirect.vlog'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error:*Error* append: argument #2 should be a list - t
error:*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vuiVerifyMenu
error:*Error* append: argument #2 should be a list - t
error:*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vuiVerifyMenu
error:*Error* append: argument #2 should be a list - t
error:*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vuiVerifyMenu
error:*Error* append: argument #2 should be a list - t
error:*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vuiVerifyMenu
error:*Error* append: argument #2 should be a list - t
error:*Error* __dehiGetWinConfig: argument #1 should be a window type (type template = "w") - nil
stack:virtuoso:dbPanic+166()
stack:libvirtuos_sh.so:voDoAbortFuncs+37()
stack:libvirtuos_sh.so:voSigAbort+167()
stack::__kernel_sigreturn+0()
stack:0xfffe94b0:0xfffe94b00xfffe94b0
stack:libXt.so.6:_XtWaitForSomething+1522()
stack:libXt.so.6:XtAppPeekEvent+710()
stack:virtuoso:hiiWaitForEvent+132()
stack:virtuoso:hiiProcessEvent+402()
stack:virtuoso:cdsHiqtMotif::processEvents(QFlags<QEventLoop:rocessEventsFlag>)+140()
stack:libQtCore.so.4CoreApplication::processEvents(QFlags<QEventLoop:rocessEventsFlag>)+73()
stack:virtuoso:hiiFillCIWInPortCB+550()
stack:libil_sh.so:iliBGetc+107()
stack:libil_sh.so:ilGetCharPort+122()
stack:libil_sh.so:input+176()
stack:libil_sh.so:ilyylook+208()
stack:libil_sh.so:ilyylex+28()
stack:libil_sh.so:ilyyparse+1428()
stack:libil_sh.so:ilReadport+562()
stack:libil_sh.so:iliTopLevel+876()
stack:virtuoso:hiMainLoop+529()
stack:virtuoso:rde::startHiMainLoop()+2694()
stack:virtuoso:Tcl_Main+781()
stack:virtuoso:TclCommandAdaptor::mainLoop(int, char**, char const*, std::vector<ctuString, std::allocator<ctuString> > const&, void (*)())+591()
stack:virtuoso:finaleEntry(int, char**, char const*, bool, finaleAppHarness*)+3885()
stack:virtuoso:rdeStartMain(int, char**)+61()
stack:virtuoso:main+997()

网友(2013-05-07):
回复 楼主: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大哥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我没猜错,这是xfab的PDK,现在xfab只支持Cadence IC615,而楼主是用IC6141?

网友(2014-04-18):
*Error* ivLoadAvViewSO:  layoutPlus verion NOT MATCHING assura. Both must be CDBA or OA .

*WARNING* (DEBASE-102079): A SKILL error occurred in function leMenuTrigger
*Error* append: argument #2 should be a list - t

此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2014-12-29):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碰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样解决的呢。

还请告知啊

网友(2016-03-11):
回复 网友B:

   请问layout 打开不了的问题,你是最后怎么解决的?麻烦告知,谢谢。

网友(2016-11-10):
查看PDK支持的版本;更换到616或者更高版本试试

网友(2017-03-24):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类似于warning:*WARNING* (DB-270001): Pcell evaluation for PRIMLIB/nbta4/layout has the following error(s):
warning:*WARNING* (DB-270002): ("times" 0 t nil ("*Error* times: can't handle (\"pPar(\\\"GT_PDL\\\")\" * 1000000.0)"))
warning:*WARNING* (DB-270003): Error kept in "errorDesc" property of the label "pcellEvalFailed" on layer/purpose "marker/error" in the submaster.

的这种warning应该怎么解决?
我也遇到了这种warning。
我用的是IC616+MMSIM141。是版本不够新吗?

网友(2017-06-20):
将cdb(ic51)转到oa(ic61),schematic打开没有问题,但layout双击出现 *Error* append: argument #1 should be a list or another acceptable type -t 这个错误,然后不能打开,同求解决方法?

网友:
回复 10# woosee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回复 10# woosee 你试下用virtuoso打开试试?用layout只能打开原理图!

网友(2020-12-23):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2021-03-23):
同样的问题,有谁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