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需要一个电路希望大家帮忙

楼主(2012-09-06):
30资产
暂时需要一个电路输入有a ,b,输出为y,电路要求是这样的:当a为1时,输出为了,当a为0时输出为1,当a从0跳变到1,需要b为1输出才能为0,不知道我说的清楚不清楚,希望大家帮忙   谢谢

网友:
一个输入为1的D触发器,a反向后作为时钟端,b作为复位端:
这样可以实现a的下降沿输出变为1,b变为1时输出变为0

楼主:
可能是我说的不清楚  这样的  开始的时候a为1,y为0    过一段时间a为0,y为1     过段时间a从0变成1,y不变,当b为1时y变成0,不知道我这样说您明白没有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如果说b=1不论a为0或1时,y都变0的话,3L正确;如果非要a=1后在b=1时y=0的话,复位那里需要处理下,把b变为ab

网友:
描述还不够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还需要什么信息??

网友:
reg pos=1'b0;
reg neg=1'b0;

always @(posedge a)
begin
pos<=1'b1;
end

always @(negedge a)
begin
neg<=1'b1;
end

always @(*)
begin
      if(!pos&&!neg)y<=!a;
      else if(!pos&&neg)y<=y;
     else if(pos&&b) y<=!b;
end

看看满足你的要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把悬赏的信币给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