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中balance clock的问题

楼主(2012-09-06):
在icc中balance2个clock命令如下:set_inter_clock_delay_options -balance_group {CLKA CLKB}
                                             balance_inter_clock_delay
但是跑完结果是2个clock基本没有balance,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设置都是对的,是不是因为区域面积不够?还是别的原因,请各位大神赐教!!!有什么可能性导致的 ,现在没有头绪啊。。

网友:
    用 clock_opt -only_cts -inter_clock_balance 看看结果

楼主:
有别的可能性吗?因为clock比较多,用compile_clock_tree做的t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