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电阻的反相器

楼主(2012-09-06):
请教一下这种带电阻的反相器相较于一般的反相器有什么特点啊
是为了减小两管同时导通瞬间时的电流,提高EMI吗

网友:
管子的W/L也不大,电阻挺大的,估计是为了获得很缓慢的上升/下降时间。

网友:
delay也可用 倒比器件吧?这么做有点怪

网友:
    增加电阻,还增加了衬偏效应,NMOS,PMOS的翻转电压应该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吧,这样,对噪声就没有那么敏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