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tartc提取寄生参数需要配合hercules做lvs吗?

楼主(2012-09-06):
RT!还是只需要startc一个工具就可以提取寄生参数了?另外,在icc里使用write_parasitics产生的寄生参数是生成了带后缀的.max和.min文件,
starrc只产生一个文件,还是可以产生带max和min的后缀的两个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tranisitor-level的抽取的话需要hercules lvs的步骤   如果是gate-level的抽取只要starRC就可以。

ICC是TLU+的抽取,starRC是用nxtgrd抽取。
starRC如果需要max,min,typ的三种都可以得到的,针对不同的nxtgrd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specify nxtgrd file which consists of capacitance models
TCAD_GRD_FILE:  /home/project/common_lib/itf/cr018g_1p5m_typical.nxtgrd

是要设置这个参数三种类型的nxtgrd就可以抽取man、typical、min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知道啦,谢谢!1

网友:
回复 网友A:

    “   如果是tranisitor-level的抽取的话需要hercules lvs的步骤”能具体说下步骤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starRC的UG里面有一章专门关于transistor-level提取的

网友(2012-11-25):
需要,一个是做DRC的,一个是做LVS的

网友(2013-03-20):
2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