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生成了90nm的sram库,怎么生成reference lib?

楼主(2012-09-06):
我现在用memory compiler生成了90nm的sram库,做布局布线需要FRAM,请问该怎么得到?

网友:
生成的库里面,应该有lef和gds,用它们生成FRA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网上搜了一下,可以用lib和vclef在astro中生成fram,但是没搜到怎么生成,请问你能说一下流程吗?或者参考资料也可以。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astro的man里看到是需要gds文件的生成过程。没有找到vclef到fram的过程

网友:
我记得starrc有lef到milkway的工具

网友:
Library Data Preparation for IC Compiler User Guide里面有专门一节讲lef to mw

网友(2013-11-06):
你可以上传
吨$_cln90g/aci/rf_1p_adv/ *
吨$_cln90g/aci/sram_1p_ad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