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block设计怎么做PNS呢

楼主(2012-09-06):
我只做一个block,整体那边只要求一些input、output PIN 的位置和层次,没有VDD和VSS,不知道有没有必要做PNS,如果要做的话,是不是要添加virtual power pad,应该怎么做呢,看了一些资料,还是很晕,求大神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肯定需要VDD和VSS啊.不然你的block怎么供电,肯定要和整体的powering相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给的接口没有vdd和vss(后续block连接时候直接打在ring上面),所以在做tdf时候没有添加电源和地,现在我想做一个pns,是不是可以添加一个vpad,然后进行分析,顺便问一下,pns主要关注哪些参数呢,我看heatmap上面有好多红色的区域,这个要不要紧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打到ring上是可以的。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红色区域分析一下电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但是我就是不知道红色这些怎么分析,看了一下,1.8v供电,红色区域的是130mv左右的电压降,具体应该怎么进行分析呢,还请指点一下下,谢谢!

网友:
power budge给的多少?关于IR_drap,我也不太懂!加我Q:849807567,以后多交流学习!

网友:
power budget设的多少?IR_drop我也不是太懂!可以加我Q:849807567,多多交流学习

网友:
可以做啊!block level照样有做power plan,比如power mesh结构的。只需写脚本抓出电源地的位置,然后create_virtual_pad,就可以分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谢谢你的解答
顺便问问,power mesh 与power ring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2014-10-23):
回复 网友C:

   请问已经有电源地pad了,还要create_virtual_pad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IR  drop  有点偏高,不知道你是什么工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