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S中ports大小写的问题

楼主(2012-09-06):
大家好,小弟在做LVS时候遇到了如下两个不同的问题:

关于如下命令已经使用了: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YES

请问该从什么角度解决问题啊?如何解决呢?

网友:
你这应该用不区分大小写来做LVS
LAYOUT CASE NO
SOURCE CASE NO
LVS COMPARE CASE NO
如果设计里有靠区分大小写来识别的,又有不能区别大小写的,那就麻烦了。回去改dc约束的命名规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如何修改DC里面的命名规则啊?

网友:
请问 “如果设计里有靠区分大小写来识别的,又有不能区别大小写的”这句是什么意思?我没明白这个意思

网友(2017-04-04):
回复 网友B:

那句话意思是:port大小写要统一规则,要区分大小写就要全部区分大小写,要不区分全部都不区分。如果部分区分大小写,另一部分不区分,那只有指定自定义了,这个我没试过,估计这种部分区分大小写的没人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