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金银币的清洗处理方法

楼主(2012-09-06):
金银币的清洗处理方法

1、金币的清洗方法
金币实际上是不需要清洗的。万一弄脏的话,只需将其放在温肥皂水中清洗干净,然后用清水冲洗,放在两块柔软的布中吸干水份即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有摩擦动作,不管是清洗时,还是在吸干水份时。甚至连软布都会在抛光的币面上留下细小的划痕。
2、银币的清洗方法
清洗银币的方法首先取决于银币的氧化程度及其成色。在高含银量的银合金表面生成的氧化物与在低含银量的银合金表面生成的氧化物具有不同的特点。
如果高含银量的硬币长期放置在地下,或者遭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在其表面会生成很厚的一层氧化物,这时应将硬币在氨水溶液中浸泡1小时(成份:水90%和浓氨水10%)。如果没有氨水溶液,也可以调制碳酸钠溶液(将30克食用纯碱溶解于100克水中)代替。将硬币置于溶液中几个小时,直至氧化物完全溶解。
如果高含银量的银币只是受到轻微氧化,那么最好用氨水溶液加碳酸钠溶液和牙膏调制成糊状来清洗。这种糊状物用手摸起来应该柔软并且没有细小的硬颗粒。方法是用手指或者用柔软的刷子将其轻轻涂在硬币表面,待氧化物溶解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即可。
以铜作为中间合金的低含银量银币在严重氧化时会变成绿色。清洗这种硬币,最好用5%的稀硫酸溶液清洗。当绿锈层溶解并退去后,再采用清洗高含银量银币的方法进行清洗。但如果银币表面的氧化物很均匀,就在可不必清洗掉。

楼主:
回复 楼主:

3、黄铜币的清洗方法

时间常常会在铜币的表面留下一层氧化物,这层氧化物根据其产生的环境和年代而表现为棕褐色、深绿色或黑色。如果氧化物均匀而金属未受到锈蚀,那么最好不要清洗。因为均匀的氧化层使铜币具有与其发行年代相称的外表,而且还能使铜币不易再受锈蚀。对于具有均匀氧化层的铜币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在温热的肥皂水中洗净油脂和汗渍。在清洗时不要用力擦洗,以免损坏氧化层。
清洗已氧化的硬币最好使用反应缓慢的溶液(如5%的稀硫酸溶液),它能逐渐洗掉因锈蚀而损坏的硬币表层,并使其完好部分不受损伤。硬币在溶液中浸泡的时间长短主要取决于硬币的表面状态:即氧化程度。氧化层越暗越厚,浸泡的时间就应越长。氧化严重的硬币可以在溶液中浸泡几个昼夜,氧化轻微的硬币则只需浸几个小时。在浸泡过程中还可以用软布在温热的水流中清洗已溶解的氧化物,以便溶液能更好地作用于新暴露出的锈蚀层。清洗时应该记住:要戴上橡胶手套,用镊子夹住硬币在溶液中清洗。
经过清洗以后,硬币的品质能得以提高,但对于清洗后暴露出来的腐蚀凹坑和擦痕应有所心理准备。只有在有了经验以后,才可以作出决定:硬币是否值得清洗?清洗是否会损坏硬币?而且硬币清洗以后,是否会连同氧化物一起将硬币图案的细微部位也洗掉?

楼主:
回复 楼主:

4、青铜币的清洗方法
青铜币的清洗方法与黄铜币一样。在硬币的表面预先涂上少许牙膏,放在温热的水中清洗更容易使硬币恢复光泽。
不要用强硫酸或硝酸溶液清洗铜币和银币。

这种溶液在洗去氧化物的同时,也会毁坏硬币本身,特别是硬币图案的细微部分。如果青铜币和铜镍合金币锈蚀严重(硬币表面有均匀的黑色、暗绿色的氧化层或者很厚的黑壳),那么可以用强硫酸或硝酸溶液将其清洗掉。当然,这种清洗方法只是对那些没有特别价值的硬币而言的。
清洗过程如下:将硝酸倒在玻璃器皿里,另外准备好苏打水。用镊子将硬币放入硝酸溶液,氧化物很快被溶解掉。硬币表面一洗干净,马上就用镊子将硬币夹起放入苏打水中。然后可以用手拿出硬币,仔细用温水冲洗并擦干。需要指出的是:硝酸在去掉氧化物的同时,也使硬币表面变得麻麻点点。
清洗过的铜币看起来有些不太自然。随着时间的流逝,铜币仍会发黑并重新出现氧化层。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保证铜币会生成均匀的新氧化层,硬币表面不会出现黑色的斑点。所以,清洗过的铜币最好能自然地生成古色古香的氧化层,给人以年代久远的感觉。
使硬币自然产生氧化层最简单的方法是:将干净的没有油脂的硬币放入10%的连二亚硫酸盐溶液中浸泡10—20秒。取出后冲洗干净,用软布擦干。经过连二亚硫酸盐溶液浸泡过的铜币便会发出令人愉快的青铜光泽,而且一般再也不会被锈蚀。
在硬币表面涂上清漆有助于铜币和铜镍合金币的保存。最好用有光泽的家俱清漆,用丙酮很容易将其清洗下来。
新硬币(银、铜、铜镍合金、黄铜币)在装入收藏盒之前,应将手指碰到过的地方清洗干净。我们发现,锈蚀总是从手碰过的地方开始产生的。

硬币一般不必清洗,特别是不能用普通橡皮或市面上出售的玻璃纤维擦拭棒擦拭,这样会划伤硬币表面。如果硬币表面上有有害材料包装后产生的绿粘液,可用无水酒精清洗。对于硬币上的污迹、指纹,也可用酒精清洗,这对于新迹有效,并可防止污迹和指纹对硬币的进一步侵蚀。对于旧迹,必要时可用无砂粒高级绘图橡皮适度擦试。对于粘有大块污物和特别脏的硬币,有条件时可用超声波清洗机进行清洗,这时应用酒精作为清洗液。硬币应用网袋悬吊在清洗液中,以防止硬币直接与清洗机内壁接触而导致损伤,因为内壁的机械振动与硬币碰撞将损伤硬币。用这种方法可去掉污物而又不擦伤硬币。要注意的是,清洗不能提高硬币的等级,只有利于观赏(除去粘附在硬币上的多余物质)。硬币的品相等级仅取决于硬币本身的磨损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