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ware瘦身

楼主(2012-09-06):
大家使用WMware是否有被困扰,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拟硬盘占用的空间越来越大,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呢?用shrink,还是vmware tool,好像都没法很好的减少占用的硬盘空间。
难道只有一个办法,重装系统?

网友:
如何釋放VMWare未使用空間以縮小VM檔大小(縮小VMware大小) :
http://www.dotblogs.com.tw/walter/archive/2010/07/04/how-to-resize-vm-file-size.aspx

Resizing a Virtual Disk for Windows Guests with Step by Step Instructions :
http://communities.vmware.com/thread/92619

PS:
要很小心地去設定及處理,免得原先的Virtual Disk內容,因此報銷完蛋 !!

提供參考 !!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不是没有用预分配?这样的话如果你发现硬盘越来越大了,你可以在硬盘设置那里进行磁盘压缩,整理,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压缩方式,减少的空间有限。

网友:
classify the data, application, reserve the max data you need.

网友:
Turn off update in your VM OS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