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c中由于乘法器引起的abort点

楼主(2012-09-06):
目前采取的措施有:指定乘法器;analyze abort;analyze multiplier;

都没有效果。

请教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PS:如果验证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的话,有没有什么终极办法呢?

感谢所有的意见和建议。

网友:
related commands: analyze datapath

楼主:
这个是基本的啊。。

我现在已经将模块拆分开来,最底层的一个block,就是带有这个乘法器的block,单独拿出来验证。。还是没效果。。

痛苦啊,,那个傻逼写的代码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乘法器?调用的DW吗。发来看看。

  什么工具综合的netlist? DC/RC?

  DC的话,尝试FM怎么样?

RC的话,用analyze,到底analyze成功了吗? 有DW02_tre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