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中带有十字标尺

楼主(2012-09-07):
一同事他的IC5141里面有许多其他版本没有的功能,比如说十字标尺,还有等间距打孔等,问他怎么弄的,他也不知道。求知道的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是load什么脚本文件了,看他目录下的.cdsinit,load什么东西了 你在自己的.cdsinit上也load进来就好了

网友:
你说的这些好眼熟,莫非都是从台湾某layout house那里流传出来的

楼主:
对的,听他说是台湾版本的,楼上有么?

我看了下他的环境变量,没加载什么东西在上面。我再查看下.cdsinit有没有load什么

网友:
十字标尺好像可以设置。
等间距打孔就不知道了,貌似版图的时候比较实用。

网友:
十字标尺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哪里?怎么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哪里?能否告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了.cdsinit文件,一样的,没添加什么。就像3楼说的,这个貌似是台湾那边流传过来的

网友:
display options-->Cross Cursor

网友:
楼主说的跟楼上哥们说的不是一个功能。楼主说的十字标尺是带刻度的。相当于4根ruler,而楼上说的功能只是是一个参考水平线的功能。
楼主说的功能,是不是有后端外包公司带入的。这种扩展包通常只有这些公司才有。

网友:
   没明白,4根ruler是神马意思

网友:
没明白,4根ruler是神马意思
引用 网友D:

就是标尺,快捷键d产生的。十字标尺的skill思路是,同时产生4根等长的标尺,上下左右,同一个中心。呈 + 这个形状,明白了吧。

网友:
所谓的十字标尺就是4个ruler的结合
需要一个skill脚本才可以,然后将这个脚本load一下
一般要在.cdsinit中load
可以参考这里:
http://bbs.eetop.cn/thread-351187-1-1.html

网友:
10楼说的是cursor,楼主说的是ruler。
去load我的那个程序,是米字型ruler,更好用。

楼主: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这个怎么加载进去?请说明下怎么操作嘛,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home下的.cdsinit中load一下
然后再到你的快捷键定义的bindkeys文件里设置一下就OK

网友:
procedure( CreateCrossRuler()
" Create Cross Ruler"
leClearAllRuler(getEditRep())
location1=enterPoint(?prompts list("Please digitize or type absolute location"))
location=geWindowToEditPoint(hiGetCurrentWindow(),location1)
leCreateRuler( getEditRep() list(location xCoord(location)+20:yCoord(location) xCoord(location)+20:yCoord(location)))
leCreateRuler( getEditRep() list(location xCoord(location)-20:yCoord(location) xCoord(location)-20:yCoord(location)))
leCreateRuler( getEditRep() list(location xCoord(location):yCoord(location)+20 xCoord(location):yCoord(location)+20))
leCreateRuler( getEditRep() list(location xCoord(location):yCoord(location)-20 xCoord(location):yCoord(location)-20))
); procedure

网友(2012-11-21):
我的是登录远程服务器···找不到那个文件

网友:
快捷键e    在里面有个cr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