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拉扎维教材的问题!!!!!!!

楼主(2012-09-07):
第五章有源电流镜一节中,计算Iout以及Rout的电路。有两个问题
1、这里为什么Iout=gm1*Vin/2呢?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因为Iout接地,而M3、M4构成电流源,所以在小信号下,它们相当于被短路,那么Iout就是流过M2的小信号电流,为gm2*Vin/2。即便是这样,也应该是gm2啊,是因为M1,M2匹配,所以不加区分么?
2、计算Rout的时候,不是应该输入端为零么,M1的输入端为0所以可以等效为电阻1/gm1,可以M2端为什么还有偏置Vb啊~~
求牛人指导!!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
这里说,节点X处看到的阻抗较小,摆幅也较小,由节点X经过ro1流回P点的电流可以忽略不计,所以P交流地,这个怎么理解呢?

网友:
1)5.17,M4看作电流源,小信号开路,Vgsm1=-Vgsm2=Vin/2(M1,M2 匹配),所以Iout=1/2×gm×Vin
2)Razavi的书这一点不规范,大小信号的标注,直流交流电路的标注,或这是Razavi的风格,习惯了就没问题了,可对于不习惯的人很受影响。 (c)作为小信号分析电路,Vdd应短路到地,Vb也短路到地,习惯了就好了。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那下面那个关于P电交流地的问题呢

网友:
如果M1,M2完全匹配,rds无穷大,流过M1,M2的小信号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P点对地无小信号电流,P电电位不会改变,被设为交流地。

网友:
Vb交流也是短路到地的

网友(2012-10-09):
对称条件下,p点交流信号保持不变,从变化的信号到该点,可以等同于那个变化的信号到地,约定称p点为虚拟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