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脚本运行总会中途停止,按键盘Q才能继续

楼主(2012-09-07):
ICC脚本运行总会中途停止,按键盘Q才能继续,停止时如上图所示,求教应该如何解决才能使ICC脚本连贯的执行呢

网友:
Terminal 显示问题,实际在跑,按空格就行了。

网友:
试试
set sh_enable_page_mode false

网友:
有个关于page显示连续性设置的语句,我没在工作站旁边,记不住具体命令了。随便找个脚本抄一下,一般都在最前。

楼主:
置顶一下  有人详细回答一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等你在工作站旁了 可以帮我看一下那个命令么 谢谢

网友:
2楼说的应该不错,试试。。

网友(2015-12-07):
这个没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