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从.lib和.vclef生成相应的milkyway库

楼主(2012-09-07):
目前用memory compiler生成了sram的.lib和.vclef文件,请问怎么通过astro生成相应的FRAM,LM等。具体操作过程是怎样的?我看了man,里面的操作流程涉及了gds,现在没有gds文件。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Milkyway或者Astro都可以生成FRAM view,Milkyway是免费的
gds和lef都可以由上两工具做成FRAM,你如果有lef的话,
还需要TF,lib等文件,具体的命令是read_lef,具体步骤可以
参考Milkyway User guide
有什么问题欢迎提问,这个FRAM做成做过很多了。

网友:
Library Data Preparation for IC Compiler User Guide里面有专门一节讲lef to mw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版主不缺信元,给一楼了

网友(2012-10-15):
回复 网友A:

    我用gds转,可是出来的只有CEL,没有FRAM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明你没转成功。
   首先,确认你的log文件里面的Error、ERROR、Warning、WARNING等信息。
    FRAM view没生成说明你在BPV这一步出问题,肯定有Error。

网友(2013-01-22):
回复 网友A:

我导入gds得到了cel ,然后Cell Library>Mark cell type为marco,然后Cell > Make Macro Abstract,但是在Make Macro 的对话框里填Extract Pin by Text时选择 Identify Macro Pin by Text,根据.tf文件填写Metal Text,但是Poly Text不知道怎么填就没有填,结果得到的FRAM在ICC里面看到的Poly是整片的,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处理?还有这样得到的FRAM 中port的信息只有名称,没有direction和type。不知道该怎么弄?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2017-04-09):
怎么生成库啊

网友:
还是不会i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