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4 virtuoso版图设计时两层接触孔连在一起的问题

楼主(2012-09-07):
我在使用ic614进行版图设计的时候要是上下两个接触孔层叠在一起,则在选择的时候分不开,会被我一起选中,请问使用614的版图大师们,怎么解决??就是m2到m3的via会和m3到m4的via连接到一起,不能单独选,(我用的快捷键“o”打的接触孔。

网友:
不要用框选,使用点选,就是鼠标左键点一下,你可能不知道选的哪一个,然后q一下,看一下属性就知道了,然后move,就可以分开了

网友:
一般情况,点选一下是下层的,连点两下就是上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就是点选,我也知道框选是两个都选中的,问题是我点选的效果就像是框选的一样。相当于点选无效。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在Options选择select,具体的我忘记了,有解除stack的选项

网友:
你在lsw中让一个不可选不就行了

网友(2012-10-24):
ic64的孔都是自动默认重合的,应该不能单独的删去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下回实验下。

网友(2016-09-09):
补充5#
在options中选择selection, Via Stack这项不勾即可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操作界面左上角第三排第三个图标via stack on 点一下变成via stack off

网友:
鼠标指到via上,不要选择,点右键,有个 (De)Select under curs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