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4 virtuoso版图设计时两层接触孔连在一起的问题

楼主(2012-09-07):
我在使用ic614进行版图设计的时候要是上下两个接触孔层叠在一起,则在选择的时候分不开,会被我一起选中,请问使用614的版图大师们,怎么解决??就是m2到m3的via会和m3到m4的via连接到一起,不能单独选,(我用的快捷键“o”打的接触孔)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独将你想看的那一层显示出来啊,其他层都隐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我没描述清楚,两层接触孔上下层叠,通孔的数量不一样(一个1*5 m2到m3,一个1*10 m3到m4),然后我用鼠标怎么都不能单独点中m2到m3的接触,一点就一起选中,比如我想单独删除m2到m3的接触孔就操作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知道,你让版图只显示M2和via2层不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selete选项,你的设置是选择net上所有via,可以设置为只选择单独via

具体设置看看帮助,我想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