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威尔逊电流源的疑惑

楼主(2012-09-07):
我怎么不懂这个威尔逊电流源啊,在T2的集电极又加了一个T1作为T2的Re,这到底有个什么作用就让Ic2高度稳定了?

网友:
没图,没头没脑的这么问,让人没法回答啊,你说的应该推导一下输出电流和输入参考电流的关系式,就很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chenglijuan/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812368249/QQ/WinTemp/RichOle/}K`JBU]C[(2OA(MYJ55%XUU.jpg 非常不好意思,我是个新手,懂的不太多,希望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
这个其实就是用PNP管的威尔逊啊,你在A、B节点列电流方程,就解出来Ic2关于IR的式子,结论就是Ic2近似=IR。没法打公式,这么解释应该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我知道最后推出公式来就是两个电流值几乎相等,我就是不明白它为什么是高度稳定的电流源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拟电路课本上介绍威尔逊电流源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T1管c-e串联在T2管的发射极,其作用与典型工作点稳定电路中的Re相同。因为c-e间等效电阻非常大,所以可使Ic2高度稳定。

我不明白的是怎么c-e间的等效电阻非常大呢?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上学时学的都是国产书啊,好多还是自己学校编的,这本模拟电子课本是清华大学编的,按说还是有一定水平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版好点

楼主:
好,我找找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