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FTC与TMAX对coverage统计不一致的原因

楼主(2012-09-07):
大家好,问下DFTC与TMAX统计得到的coverage不一致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比如说我在dftc中统计coverage为99%,然而到tmax中却变得只有98.5%。目前就我的理解,可能造成两者不一致的原因是由于使用set_dft_signal对一些test mode信号设置了一些constant。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一般dftc与tmax之间覆盖率的差别会有多大?这个地方的0.5%还是比较大的吧。

网友(2012-10-16):
同问,帮帮忙啊!

网友(2015-05-21):
呵呵,刚刚学习DFTC+TMAX,帮顶同问,斑竹大哥知道吗?

网友(2016-10-10):
一些端口constraint的影响,tmax可以增加pattern来增加cover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