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关于IC610的问题

楼主(2012-09-07):
一、我在redhat5.4上安装了IC610,同时又安装了encounter8.1,在设置环境变量的时候发现他们需要设置一些相同的环境变量比如CDS_ROOT等。怎么样才能区分了?我现在用encounter的时候就把ic610的配置给注释掉,用ic610的时候就把encounter的配置给注释掉,但是这样很麻烦,有没有办法能够同时使用这两个软件。
二、我安装了calibre,我想在ic610中直接调用它,我看网上的教程,都说需要在.cdsinit文件中添加load("/home/eda/calibre/mgc_skl.skl"), 但是我的安装目录下没有这个文件啊,请问这个文件是哪里来的。我安装的calibre是2011.3_18.12 x86。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一:取个不一样的变量名称就可以了,比如encounter的用CDS_SOCic61的用CDS_ROOT。
二:load("/home/CALIBRE安装路径/lib/calibre.OA.skl"),
61用OA的。

楼主:
恩 好谢谢啊 不好意思周末没有在线,现在才回

楼主:
谢谢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照楼上的方法,第二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第一个还没有弄

楼主:
再最问个问题啊,是不是不同的验证工具,他需要的设计规则文件不同。如果一个库提供的设计规则文件是assura的,我用calibre是不是就不能用这个库做验证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这样的,每个eda tool的验证语法都不同的.

网友(2014-10-18):
.cdsinit 在sample的local文件夹下 按快捷键Ctrl + H才能显示出来 因为文件名前有“.”的是隐藏文件
将load( strcat( getShellEnvVar("CALIBRE_HOME") "/lib/calibre.skl" ))这句话 添加到.cdsinit文件中 可以将Calibre集成到ic610中

网友(2015-11-18):
我是在dlII那个文件夹下面的local里的.cdsinit里加的楼上这句

网友:
楼主的calibre 2011是如何破解的?
能告诉一下吗?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