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急求解答!!!尖端腐蚀问题???

楼主(2012-09-07):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请问想把一根直径约300um左右的钨丝,把它的尖端腐蚀成20um左右,都需要哪些“设备“和”溶液“?这个腐蚀系统该怎样搭配?又该怎样控制腐蚀?腐蚀的效果图见附件的图片,请各位老师给予指导,谢谢!!!

尖端腐蚀效果图

尖端腐蚀效果图

网友(2013-10-15):
正好需要

网友:
很久以前在实验室里的探针台上的探针钝了后,好像是用盐酸泡的。可以用个步进电机提拉钨丝,使钨丝逐渐提拉出溶液,控制提拉的速度,说不定可以达到形成尖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