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PGA速度等级选择

楼主(2012-09-07):
本人用的是xilinx的xupv5lx-110t开发板,在做ddr2控制器的时候时钟频率选择的是266M,请问在ISE中速度等级我该选哪个?-1,-2,还是-3?
谢谢!

网友:
fpga上写的啥 你就选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在哪里看呢?谢谢!

网友:
手册上应该有描述

网友:
对,你购买的片子盒子上应该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开发板上的芯片等级只会写一个呢?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FPGA超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一块开发板上面的核心芯片只会有一个速度等级啊?如果只有一个,为什么软件上面一个芯片又提供好几种选择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那块核心芯片上面有块散热片,看不了啊!

网友:
看不到就看看开发板的手册,找不到就按速度最慢的来。至于3个速度,你就理解为同一芯片的高中低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