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pci_mt32的DMA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2-09-07):
在pci核作为主设备开始传输的时候地址阶段PCI总线上放的地址是配置的时候pc发过来的地址吗?

网友:
是的,是PC配置过来的一个公共内存的逻辑地址。
目前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设备获取到总线控制权后,将地址和命令放到总线上,但是收不到DEVSEL#信号,搞了几天了也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真心难搞啊

网友:
不知道。等大侠解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