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3接口问题(本人用的是8536)

楼主(2012-09-07):
用的是笔记本的内存条,请问内存与cpu的接口,DDR3和DDR2一样吗,不同的话区别在哪,求大虾指点

网友:
信号线,地址线,控制线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走线方面DDR3是fly-by结构,DDR2是T型结构,你用的是内存条,只要按照内存条的接口规范来设计即可。不同的DDR3有复位内存的信号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