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之mw疑问

楼主(2012-09-07):
原来用Astro布线时,那些.db文件都在ref_lib的LM_view文件夹里面。而最近学习icc时,发现这些.db文件都单独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不在ref_lib的LM_view文件夹里面。这是怎么回事呀?还有我用Milkyway做ref_lib时,那些.db文件都会到LM_view文件夹里面,难道我要用icc布线时,这些.db文件都要移到外面的文件夹吗?然后再进行那些设置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来用Astro布线时,那些.db文件都在ref_lib的LM_view文件夹里面。而最近学习icc时,发现这些.db文件都单独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不在ref_lib的LM_view文件夹里面。这是怎么回事呀?还有我用Milkyway做ref_lib时,那些.db文件都会到LM_view文件夹里面,难道我要用icc布线时,这些.db文件都要移到外面的文件夹吗?然后再进行那些设置吗?"
==>LM view是db信息存在FRAM中的一种形式,和ICC调用db文件读取timing等参数信息,是不同的概念。
db在icc中是logical library,FRAM view是physical library。

楼主:
没看懂你的帮助。在Milkyway里不是有CEL,FRAM,LM等view,在Astro里 我们以前把db转入LM view下面,而在icc下是不是不用转入db,放在Milkyway 方面也行?

网友:
同困惑,我现在是这样做的,link的时候search path写 [glob ./ref/*/LM] , 就不把db文件单独移到一个文件夹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