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H电路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请教

楼主(2012-09-08):
我们现在做的 一个S/H电路,保持时间一共是25ns,其中,建立时间有10n,保持信号的可用时间,大约在13ns左右,这样符合要求么?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我也在做一个S/H,感觉建立时间没这么长啊。只占总保持时间的很小一部分

网友:
您是做什么上面的S/H电路啊?的采样频率是多少啊?一般采样时间是1/2Tclk,其中大信号建立时间占1/8Tclk,小信号建立时间为3/8Tclk。

网友:
ADC上面的,采样速率为800M

网友:
八百兆的采样频率!!是多少位的ADC??建立时间1ns都不到啦。。。而且时钟馈通效应会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