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请教:为什么用.18工艺综合出来的面积比.35还大??

楼主(2012-09-08):
首先DC综合报告的面积单位是什么?
另外DC报告中的连线面积说明了什么??为什么一个工艺库出来的连线面积比例很小,另一个却很大??
同样的设计,用Chartered 0.18工艺库综合出来的面积比0.35工艺库的面积还大,下面是DC的面积报告

首先是.35的:
Library(s) Used:

    CSM35OS142_typ (File: /home/tian/work/design_compiler/library/synopsys_35/models/CSM35OS142_typ.db)

Number of ports:                8
Number of nets:               318
Number of cells:              217
Number of references:          26

Combinational area:        706.900003
Noncombinational area:     450.660000
Net Interconnect area:     490.344310

Total cell area:          1157.560003
Total area:               1647.904313

Hierarchical area distribution
------------------------------

                                  Global cell area          Local cell area
                                  ------------------  ---------------------------
Hierarchical cell                 Absolute   Percent  Combi-    Noncombi-  Black
                                  Total      Total    national  national   boxes   Design
--------------------------------  ---------  -------  --------  ---------  ------  ----------------------
single_loop                       1157.5605    100.0  173.2502   450.6600  0.0000  single_loop
add_0_root_add_0_root_add_37_2      75.1300      6.5   75.1300     0.0000  0.0000  single_loop_DW01_add_3
add_1_root_add_0_root_add_37_2     115.3300     10.0  115.3300     0.0000  0.0000  single_loop_DW01_add_4
add_1_root_sub_0_root_add_33       104.5301      9.0  104.5301     0.0000  0.0000  single_loop_DW01_add_5
add_34                             119.3300     10.3  119.3300     0.0000  0.0000  single_loop_DW01_add_1
add_35                             119.3300     10.3  119.3300     0.0000  0.0000  single_loop_DW01_add_0
--------------------------------  ---------  -------  --------  ---------  ------  ----------------------
Total                                                 706.9003   450.6600  0.0000

然后是.18的
Library(s) Used:

    scx_csm_18ic_tt_1p8v_25c (File: /home/tian/work/design_compiler/library/synopsys_18/scx_csm_18ic_tt_1p8v_25c.db)

Number of ports:                8
Number of nets:               246
Number of cells:              138
Number of references:          29

Combinational area:       7361.323257
Noncombinational area:    5059.454521
Net Interconnect area:    73640.381165

Total cell area:          12420.777779
Total area:               86061.158943

Hierarchical area distribution
------------------------------

                                  Global cell area           Local cell area
                                  -------------------  ----------------------------
Hierarchical cell                 Absolute    Percent  Combi-     Noncombi-  Black
                                  Total       Total    national   national   boxes   Design
--------------------------------  ----------  -------  ---------  ---------  ------  ----------------------
single_loop                       12420.7852    100.0   791.6831  5059.4551  0.0000  single_loop
add_0_root_add_0_root_add_37_2      804.9888      6.5   804.9888     0.0000  0.0000  single_loop_DW01_add_3
add_1_root_add_0_root_add_37_2     1580.0396     12.7  1580.0396     0.0000  0.0000  single_loop_DW01_add_4
add_1_root_sub_0_root_add_33        911.4338      7.3   911.4338     0.0000  0.0000  single_loop_DW01_add_5
add_34                             1636.5884     13.2  1636.5884     0.0000  0.0000  single_loop_DW01_add_1
add_35                             1636.5884     13.2  1636.5884     0.0000  0.0000  single_loop_DW01_add_0
--------------------------------  ----------  -------  ---------  ---------  ------  ----------------------
Total                                                  7361.3218  5059.4551  0.0000

网友:
DC综合面积单位um^2
请设置zeroloadModel重新综合查看结果,并对比
035----018综合结果cell数量少了,但是面积翻了10倍,进入lib库查看对比单元,report_area设置详细选项查看单元面积都行,应该非常好debug

网友:
两个工艺库lib文件的面积单位是否一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就在这里,从哪里可以看到库的长度单位呢

网友:
蒙一下,或找后端问问,或者打开layout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cell LEF

网友:
那个test case太小,基本上说明不了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