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cache 讨论

楼主(2012-09-08):
请教下各位大侠:对于arm cpu从memory读取指令或是data时,是不是每次都会首先从cache里读,当命中时就直接load,当不命中时,才会从memory里读?对于memory的大小和cache的大小怎样的关系,才能尽可能的让我们的命中率得到最优化?

楼主:
自己顶下,请大虾们给予指点

网友:
同样请教

网友:
系统中,cache 打开的时候,命中则直接读,不命中则会从memory中读到cache中(有些系统也分,一定读入的数据产生了命中则立即读取,有些系统可能要等一个cache line 填完了之后才读cache,前者更高效),至于cache 大小和memory的大小应该和对应的程序,数据有关系,是否紧凑都有关系,不知道这方面是否有标准的基本对应关系

网友(2012-10-20):
请大虾们给予指点

网友:
访存数据/指令分为cacheable和non-cacheable的,后者不经过cache
cache变大,增加芯片面积,cache命中会改善,具体效果也和整个应用有关,有很多trade-off

网友:
前一个问题,基本上是对的,后一个问题太大了,千万人围绕着这个问题在工作。。。

网友:
你已经大致了解了cache的作用,如果想深入的话,给你推荐一本书《量化研究方法》,你会找到的解决问题的答案。

网友(2012-12-27):
A15已经有data prefetch了

网友(2018-01-28):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2018-03-03):
第一个问题:cache有自己的算法,以前是每一个slot有个counter,每次hit的时候就清零,如果miss就+1,如果要update cache就从最大数开始;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更高效的算法了;
第二个问题;看应用场景,普通处理器cache有2级,最多4个GB,所以命中率不对超过80%;如果是服务器级别的一般有3级cache,最高有64 GB的ache,命中率就高很多;
不知道现在有无新进展,请大神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