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 cache 请教

楼主(2012-09-08):
请教下各位大侠:对于arm cpu从memory读取指令或是data时,是不是每次都会首先从cache里读,当命中时就直接load,当不命中时,才会从memory里读?对于memory的大小和cache的大小怎样的关系,才能尽可能的让我们的命中率得到最优化?

网友:
没错。cache越大越好,但是存在严重的边界递减效益

网友:
cache 和外部MEM 大小的关系,和处理器当前处理的操作有关。如果是处理器在处理视频相关的内容的时候,由于有很多相关性,cache的命中率很高。而处理某些相关性较弱的操作的时候,命中率就很低。当然还有很多时候会disable cache。因为使用cache会带来数据不同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