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电路EA输出不稳定

楼主(2012-09-08):
求助,我的boost电路输出因为需要大电流,导致输出有十几个mv的波动。导致我误差放大器输入有几个mv的波动,则EA输出就是vdd和0上跳变了,不能够产生一个稳定的error值,怎么做的啊。我是电压控制模式。并且我的输出总出现过充的现象,输出极不稳定,我的输入是3V,输出5V,电流要400mA,并且我要用输出给芯片内部的电路供电。求大神指教

楼主:
第一次发帖就沉了吗

网友:
电压模是比较难补偿,为什么不用电流模?或者去查查资料吧,这样的资料还是很好找的

网友:
輸出不穩定,又供給IC.
IC 本身如果穩定?
輸出電源先以RC濾波再給IC.
並CHECK EA INPUT 極性.

楼主:
谢谢大神的解答,用电流控制,但是我的EA放大器仍然不能够做放大倍数很大,我的输出经过RC滤波后仍然有纹波,纹波经过放大就影响了EA的输出。使得PWM不可调控。怎样去内部补偿这个EA,我看的很多资料是从外部去补偿,我这个给的要求只有三个pin脚,只能够内部补偿,电容却不能够用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的解答,用电流控制,但是我的EA放大器仍然不能够做放大倍数很大,我的输出经过RC滤波后仍然有纹波,纹波经过放大就影响了EA的输出。使得PWM不可调控。怎样去内部补偿这个EA,我看的很多资料是从外部去补偿,我这个给的要求只有三个pin脚,只能够内部补偿,电容却不能够用太大。

网友(2012-10-20):
大神,请继续答复楼主疑问呀

网友:
看看你EA自身的传输函数,在开关频点处增益太高,就会使得EA输出抖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