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到轨输入与输出放大器

楼主(2012-09-09):
各位大神,小弟要设计一个轨到轨输入与输出放大器,将其用于buffer,要求闭环精度为10bit,建立时间小于30ns,请问该放大器的开环增益、带宽以及slew rate要达到什么指标?

网友:
建立时间很短1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建立时间很短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这种运放比较难实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我的这个buffer是用单级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实现的,现在发现增大工作电流可以提高速度,但是运放的开环增益会降低,我现在想做一个米勒补偿的结构来提高增益,这种方法可行吗?谢谢你!

网友:
是否全差分?
稳定时间确定增益、带宽的细节sasen里有讲,自己看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需要你自己分配了,举个例子:当设计DCGAIN>80db,steady state误差对精度影响可以忽略,只用30ns的slew 和linear settle达到1/1000的精度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