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ncounter8.1破解失败

楼主(2012-09-09):
按照论坛在tools下执行"./path_encounter32",出现"./sfk: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ed libraries:libstd++.so.5":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而我发现在tools/lib有libstd++.so.5,是怎么原因啊?!!!

网友:
新装的Ubuntu中使用一些程序出现:libstdc++.so.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udo apt-get install libstdc++5 末果,说找不到这个包,但是有 libstdc++6

那么选择手动安装:

1. 下载安装包: wget -c http://lug.mtu.edu/ubuntu/pool/main/g/gcc-3.3/libstdc++5_3.3.6-10_i386.deb

2. 解包为libstdc++5: dpkg -x libstdc++5_3.3.6-10_i386.deb libstdc++5

3. 复制到系统lib目录:sudo cp libstdc++5/usr/lib/libstdc++.so.5.0.7 /usr/lib

4. 进入系统lib目录建libstdc++5链接:cd /usr/lib; sudo ln -s libstdc++.so.5.0.7 libstdc++.so.5

网友:
http://www.zhuoda.org/xiezhi/111622.html

网友:
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其實將 sfk 換掉就可以了。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swissfileknife/files/1-swissfileknife/1.6.5/

下載 sfk-linux.exe ,用它來換掉原本的 sfk 就可以了。

网友(2012-11-10):
回复 网友A:

    高手啊!!!!

网友:
受教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