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自动布局布线

楼主(2012-09-09):
用原理图设计好一个电路后,进行自动布局布线,其具体过程是怎么样呢?

楼主:
时序约束文件,def文件都怎么写

网友:
看书去吧,这东西讲起来可以写一本书了

网友:
encounter用硬件描述语言综合出的门级网标去APR , 没听说用原理图电路去做APR

网友:
回复 网友A:

encounter 读入的是门级网表,只要网表符合EDI规范就行。
网表可以来自综合,也可以是原理图输入后转换出的门级网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我也想过楼主的这个用原理图电路去做APR的问题,一直困惑于这个问题,我电脑里安装了Encounter9.1,能说一说原理图电路转换成网表的方法吗?向你学习了啊

网友:
问问你们前端的工程师。一般网表是由他们准备的。
如果做过仿真验证,一般都知道网表的结构。
至于EDI需要什么样的网表结构,你需要看看UG的design import 要求

楼主:
我是刚开始学,什么都不懂

网友:
我是刚开始学,什么都不懂
引用 网友C:

先把user guide看一遍,再找个workshop做一次,不懂再回头看user guide。。。。
资料在本论坛都有

网友:
弄成门级网表再搞吧

网友(2015-12-19):
网上可以收到相关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