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向用过ocean脚本的同行们求教

楼主(2012-09-09):
我在pss和pnoise的时候输出的相位噪声曲线和原本用ADE跑出来的不一样初步估计是脚本的问题
我是这么写的

变量
路径
pss和pnoise
run

路径
pss和pnoise
run

路径
pss和pnoise
run

......

manual里只说在icfb窗口下面逐行这么写一句执行一次
我这个相当于一次执行多个仿真
可能问题出在不能批处理运行,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恳请大家各抒己见,先谢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批处理是指一次性把所有行的命令都逐条执行吧,那么简单:在icfb命令行窗口打入, load(“<路径>/文件名“) ,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我就是这么做的,跑完之后再去挨个看一下spectre.out。
但是偶尔会出现仿真结果和在ADE中仿真结果不一致的情况,按理说脚本运行应该和ADE是一个效果。
在5141的sample里面给出的仿corner的例子,大概也是这个结构的,也就是说,这么一个接着一个run应该没有问题。

我猜想,这个不一致,可能是文本编辑时候犯的低级错误,漏掉了参数或者写错路径之类的,但是可能性很小。
不知您可有高见

网友:
这个要具体分析,你把错误说的明白一些. 什么仿真,怎么不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pnoise的输出不一样,虽然都符合指标,但是在某个频点会有小凸起。ADE里面跑的话就没有

楼主:
几个corner扫下来,基本都是这样。
噪声贡献指向 电感等效电路中的电阻 。
我重写了脚本,这个问题就再没出现。
所以我觉得是脚本本身的问题。可惜之前的被覆盖掉了,唉

网友(2017-06-15):
同样脚本同样netnist,重复跑数据不一样,解释不通

网友(2017-11-28):
批处理是指一次性把所有行的命令都逐条执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ocean语句好难用的。可以用for循环跑所有case,每个case保存相应的结果。但是特别容易出语法错误。修正语法错误都要几天。ade自带的corner仿真也很好用,不比ocean慢。

网友:
pnoise 里需要了解noise 是relative 还是absolute. 是relative 还要设置在哪个harmonic 上。跑pnoise 时还要注意方法是source 还是pmjitter 等。你得都理解了才行。netlist 一样指的是连pss 和pnoise的语法都一样还是只是电路的netlist 一样?跑完了以后处理结果别处理错目录或者哪个运行。

网友(2022-08-14):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