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icc中打了hard bound 还是有一些cell被放到外面了?

楼主(2012-09-09):
这几天碰到了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我在icc中打了一些hard bound,主要是一些组合逻辑,因为一些到io的path 比较紧,但是有一些cell不知道为什么被放到了离bound很远的地方(800um),我查看了通过这些cell的path,除了到IO的其他的timing都没什么问题,不知各位大神之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恳请赐教,多谢!

网友:
/打了bond应该不会啊,莫非是放不下,你看看是不是你这个局部的utilization太高了,还设了max_utilization.我也只是瞎说的啊,FYI。

网友:
icc中bound分三种:
soft:别的cell能进来,自身cell能出去
hard:别的cell进不来,自身cell能出去
exclusive:别的cell进不来,自身cell出不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的hard bound,但是icc中打的hardbound cell会被堆到一起,那个地方的density确实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