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pin位置显示没有连上,却没有报错??

楼主(2012-09-09):
如图所示,Y和A是反相器的两个pin,为什么在encounter中看去没有连上??

网友:
可能是专门留的cell为以后ECO做准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确定,那是一个需要连接的cell

网友:
你把cell blockage 模式打开,看看单元内部的M1 是否连接上了?

网友:
其实是已经连上了的。。。pin不仅仅是那个黄色小方块,而是挺大一块Metel 1

楼主:
确实如楼上所说,打开instance pin开关,就能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