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时的model library 都是.scs格式吗?

楼主(2012-09-09):
spectre仿真时的model library 都是.scs格式吗? 我用的是NCSU_FreePDK45,里面就有两个库文件NCSU_Devices_FreePDK45和

NCSU_TechLib_FreePDK45,里面没有.scs

网友:
用.scs作为后缀只是一种方便使用者一目了然地知道“哦,这是spectre的model”的方法而已。
spice(hspice和spectre都是spice的某种变种)使用的网表、模型等等输入文件,全都是文本文件而已

网友(2012-12-18):
Linux系统下貌似不区分扩展名,只是依照习惯用扩展名指示文件类型

网友(2013-08-10):
model中有.m文件,模型库

网友(2014-02-14):
是的,我也没发现.scs文件,所以不知道在ADE设置怎么设置model library
然后出现  "input.scs" 15: M0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nch.问题
楼主,你最终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15-01-07):
回复 网友A:

scs格式的文件需要你自己导入,cadence自身没有这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各种晶体管的参数,没有这些参数是没办法进行仿真的。

网友(2015-03-30):
回复 网友A: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你解决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找看有没有scs文件,scs文件就和hspice中的lib文件的作用是一样的

网友:
你们解决了那个问题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解决了那个问题了么,我也遇到了那个问题,没找到.scs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lib文件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lib文件怎么弄呢?我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15-12-11):
是不是最新的pdk里面的model library大多都不分.scs和.lib了?
我用的smic_40nm的,model里面Hspice和spectre文件夹里面好像都是.lib

网友(2016-01-23):
cadence用来画版图是最好的,要用来仿真需要有完整的工艺库,况且工艺库都有版权很难搞到。

网友(2017-04-19):
最终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解答

网友(2021-05-25):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