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功耗分析

楼主(2012-09-09):
各位前辈:
      在DC中分析功耗时, net switching power 在用report_power和report_power_calculation时得出的结果不一样,前者恰好是后者的一半如图:
report_power
report_power_calculation

楼主:
我想可能是因为net toggle rate 的问题,前者是后者的一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比较的是一个东西么?感觉不一码事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都是net switching power吗?

网友:
report_power: calculates and reports dynamic and static power for the design or instance. the command uses the user-annotated switching activity to calculate the net switching power, cell internal power, and cell leakage power

report_power_calculation: diaplays the calculation of the internal power for a pin, the leakage for a cell or the switching power for a net.

从你的报告中也能看出来,第二个指定了netAD

你拿一个net的和一个design的比功耗,肯定不一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不是很明白啊,我的这个design就只有一个cell,所以design的功耗就等于cell的功耗加net的功耗,所以design的功耗其中用一部分就是net switching power ,就是report power中的标记部分,而report_power_calculation的报告中也是net switching power,他们是一样的

可以这样认为吗?

网友:
用了什么option呢

楼主:
report_power

report_power_calculation PAD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port_power

report_power_calculation PAD

网友(2025-04-28):
尝试看下这个option是不是true:
power_table_include_switching_power

网友(2025-11-03):
report_power report出来的是一个cell各种power,就像这里报出来的有switching power,internal power和leakagepower,report_power_calculation后面跟的的内容不一样,报出来的信息也不一样,跟一个cell,报的是leakage,跟一个pin,报的是internal power,跟一个net报的是switching power.

看起来你是report_power_calculation跟了一个net,这个是这个cell的output pin对应的net吗?output pin只有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