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时钟问题 DCM PLL

楼主(2012-09-09):
最经做项目用到PLL 还有DCM  先用DCM,板上验证有问题,然后用Modelsim看DCM输出,结果只有输入没有输出,都检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改用PLL 板上验证通过 同样好奇 想看输出 同样的问题 Modelsim看同样只有输入 没有输出 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前辈们帮忙分析一下。感谢。

网友:
先查复位有没有 接反,再看例化是否正确,再进一步看内部连线之类,

网友(2012-12-03):
DCM的时钟输出一般情况都要让复位有效一下,可以在你的testbench中加入复位再看

网友:
DCM/PLL复位时高有效;复位是否搞错了;
再就是TB 去掉 `timescale